求助pic I/O端口模拟串口c程序

楼主(2012-04-02):
求助I/O端口模拟串口c程序

网友A:
提示楼主,发送很简单,位拆分,发送一位——延时——再发送一位,直到完成;接收根据需要,可能要用外中断或者端口变化中断来做,如果还要做休眠唤醒,就更复杂一些,还有波特率不同,主程序的不同也将导致不同的方案(主要是还有没有其他实时任务要处理,实时性到什么程度),之所以没有人接招,就是因为楼主问得太笼统,而且这个问题由楼主自己来解决最好,要点我都写在上面了。

网友B:
发送esay
接受就不好做了,不过也不是不能做,最好用捕捉端口(且串口速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