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驱动AT080TN52 屏闪

楼主(2012-04-02):
#define LCD_PIXCLOCK 4
#define LCD_RIGHT_MARGIN 16
#define LCD_LEFT_MARGIN 46
#define LCD_HSYNC_LEN 31
#define LCD_UPPER_MARGIN 1
#define LCD_LOWER_MARGIN 23
#define LCD_VSYNC_LEN 2
代码只修改上面的可以吗,还有其他地方要修改的吗,用的是2410的片子,LCD手册见附件

楼主:
急切盼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时钟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的频率,闪的问题排除硬件原因的话最有可能是帧同步信号不对

楼主:
多谢,我接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B:
2410的16BIT模式,驱动800X600,刷新率不够。

楼主:
请问楼上的,怎么提高2410的刷新率,我感觉也是刷新率不够,但是友善之臂的还能驱动1024*768的,我也很疑惑

网友B:
驱动1024*768,那是加了显卡IC,例如SM501/502.
#define LCD_PIXCLOCK 4 先改为2,下面几个不能动,是屏的时序参数。再有就是换S3C2410-26的,提高主频到266M,达到最大SDRAM速度。VLCK实际取决于SDRMA的时钟频率。

楼主:
多谢指点,我换成2440-40的可以不,手上有这个片子

网友C:
什么样的闪法也得说清楚吧!

楼主:
就是像电脑那样,如果刷新率达不到的话,屏幕闪动,看时间久了会晕,简单的总结起来,刷新率达不到的闪

楼主:
犯了一个弱智的错误,没有重新sysgen, 多谢各位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