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第一个项目,求高人解答串口问题,急

楼主(2012-04-02):
RS232.rar (1.56 MB) aaaaaaaaaaaaaaa.rar (1.43 MB) RS232这个程序是我以前经常用到的程序,在de0板子上也可以正常跑起来,而且误码极低,但是在公司的板子上却跑不起来,公司的板子倒是可以跑aaaaaaa这个程序,但是误码有点高,我想请教高手这两个代码有什么却别么?为什么RS232在de0的板子上能跑,在公司的就不行了?急啊~

网友A:
检查下硬件环境先,也许信号的质量不是很好
误码率和波特率关系比较大

楼主:
2# kdurant 那为什么RS232那个程序不行呢?

网友A:
没有看你程序
这个还得自己找原因

网友B:
自己多测试,靠自己吧。。。。。。

网友C:
你说的跑不起来太泛了。
应该写写具体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