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寻光、循迹、感应避让小车

楼主(2012-04-02):
主要器件一片AVR ATmege16单片机(主处理器)、一片STC11F02(辅助处理器)、两个42的步进电机、两片L298驱动芯片、光敏电阻、红外对管、LM324555定时器等等。
主要功能该作品实现三个功能一、循迹,可以按照地面的黑线行驶。寻光,自动检测四周光源强度,并判断出最强的方向然后沿着光最强的方向行驶。感应避障,当检测到四周有物体靠近时自动作出避让动作。
实现原理本作品四周共装有26个传感器。分别感应底部的黑线,四周的光强度和四周的障碍物。共装有两片单片机并通过串口通信。STC11F02L298组成电机驱动模块,通过串口接收主处理器发过来的命令完成各种动作。ATmege16作为主处理器,接收各个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并作出处理后发送相应的命令给电机驱动模块。

楼主:
先发张图片,视频等审核通过再发个链接。

网友A:
楼主,能看看您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如果能,发到我邮箱,学习一下,15150039151@126.com

网友B:
等有空时也做这么个玩意玩玩

网友C:
楼主的小车不错耶,能不能具体介绍下传感器和程序啊 谢谢哦~  465943214@qq.com

网友(2012-05-03):
很酷 希望分享程序626562203@q.com

楼主:
小车程序,写的有点乱,电机驱动是用KEIL编译器,主机代码是用ICCavr编译器

网友D:
循迹感觉不怎么好,不平滑

网友E:
好有才啊  传说中的小车是这样造出来的

网友F(2012-07-07):
很酷 希望分享程序!

SIGNATURE............................................................................................................................................................
滚珠螺杆|http://www.gunzhusigan.com/

网友G(2012-09-11):
楼主的循迹传感器是什么啊,具体名称。

网友H:
好复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量产的寻迹小车,只有一块橡皮大小,里面电路很简单,没有软件,就运放。我没仔细抄电路,但想一下应该是这样,上电就让两个马达一直往前走,当传感器检测到黑线的一个边缘时,运放反转,停止某一边的马达,这是开始转弯,当边缘消失时,又让马达启动走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红外对管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过你说的那个小车,LED,光敏电阻,运放比较,三极管驱动。减速电机。那个速度比较慢。

网友I(2013-08-11):
楼主的避障可否发一下啊

网友J(2015-06-10):
楼主好:
           对你的产品很感兴趣,希望能与你联系,学习,请教,联系电话18962678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