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向量表设置?

楼主(2012-04-02):
STM32的中断向量表设置 在启动文件里已经设置好的了吧 ?
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这个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函数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个先, 希望有大鳄解答.

网友A:
LZ可以先看看固件库的说明,有问题再来问。

楼主:
我知道这个函数的 意思 ,我想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 我需要用这个函数来重新分配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呢?还有在库函数里 我还没有找到CPU启动之后向量表默认是在FLASH 还是在RAM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 就是CPU启动后  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安排  在库函数里看得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