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传感器的实现过程

楼主(2012-04-02):
光敏传感器种类繁多,主要有:光电管,光电倍增管,光电电阻,光敏三极管,太阳能电池,红外线传感器,紫外线传感器,光纤式光电传感器,色彩传感器,CCD和CMOS图像传感器等。
光敏传感器是利用光敏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器,它的敏感波长在可见光波长附近,包括红外线波长和紫外线波长。光传感器不只局限于对光的探测,它还可以作为探测元件组成其他传感器,对许多非电量进行检测。
测量光亮度的电路图如下图:
[localimg=180,94]1[/localimg]
这个例子程序很简单
● 汇编语言程序
***********************************************************************
读取亮度ADC0809的数字量,并转换成亮度计量单位,之后启动下次测量
***********************************************************************
汇编语言程序代码如下:
START:MOV  DPTR,#7FFFH      //读取亮度数值
       MOV  @DPTR,A
       LCALL   DELAY             ;此处延时10ms
       MOV  A,@DPTR
       LCALL  LIGHTVALUE
       LJMP    START
;换算环境光强子程序,程序的编写需要考虑到具体光强测试试验数据的分析
LIGHTVALUE:
      …………
…………
RET
● C语言程序
***********************************************************************
读取亮度ADC0809的数字量,并转换成亮度计量单位,之后启动下次测量
***********************************************************************
C语言程序代码如下:
define  AD  XBYTE  [0x7fff]
define  uchar lightvalue
{
lightvalue=AD                      ;光强数据读取
if(lightvalue>0x80)                ;以下为光强处理程序
    {;}
elae{;}
delay(10)
}
延时程序可以参考本书其它章节所列程序代码

网友A:
使用光敏传感器的话,可以搭建一个惠更斯电桥,这样测量更加精确一些!

网友B:
新人过来看下

网友B:
都是高手呀

网友C:
看看C语言程序代码

楼主:
呵呵,上面是电路图,:loveliness:

网友D:
不错,这是个好东东,可以实现很多有价值的测量。

网友E:
LZ高人,两两种语言都要用上了,真牛。学习了

网友F:
http://www.sensorexpert.com.cn/ 看看,不错,顶一个。

网友G:
长见识了,很好的资料。笔记本,个人数字助理,平板电视和手机中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