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pp峰峰值的问题,望高手不异指教,谢谢!

楼主(2012-04-02):
(图片)

网友: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一下Vrx=1Vpp,究竟是什么意思,是Vrx的电压等于1V峰峰值吗?那Vrx的最大值是多少?1.5VDC偏移又是什么意思?从图中能看出Vrx与VDD的关系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Vrx,就是接收信号管脚的信号电压,峰峰值为1V,直流偏置是1.5VDC,也就是电压在1.0~2.0V之间。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顶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