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希望各位大虾帮忙参考下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12-04-03):
想做个基于GPRS的远程无线数据采集系统。
主控芯片是Atmega16,GPRS是购买的GTM900-C的开发板,内嵌了TCP/IP协议,各种相应模块电路已经齐全。实现目标是在传输给计算机的数据在上位机显示,现在有以下几点疑问,望给予帮助:
1、Atmega16控制GPRS开发板与电脑进行通信时,是否需要再嵌入其他的协议或者其他之类的东西(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样问的),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全面了解TCP、IP协议?
2、数据采集的模块为Atmega16+GPRS模块,在与计算机上的上位机进行通信时,电脑是否还需要另外连接块GPRS,也就是需要两块GPRS模块吗?或者需要增加其他的设备吗?计算机上必须要有无线网卡吗?
3、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相关的控制程序及上位机(VB或者VC)程序,希望给予帮助!
4、希望指教下Atmega16控制GPRS时,需要用到哪些的方式(比如中断)?怎么控制?
问的问题比较泛泛,不具体,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A:
A1:如果协议栈已有,只需要弄懂如何调用操作即可,一般都是通过AT指令实现,无须具体了解协议栈。
A2:那要看你的电脑是否可以联网,如果已经接入到互联网可以不必再用GPRS模块,除非你觉得这样做更有利。
A3:自己去弄懂原理和操作方法,一般来说,应用各有不同,而且既然做电工就应该掌握电工的职业能力。
A4:操作GPRS模块主要基于串口,中断或查询都可以。

楼主:
谢谢2楼的指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