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迷茫,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4-03):
如图所示,输入是交流电流信号(0-2.5mA),那么经过运放积分输出是什么信号啊?请大侠帮我详细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我弄了一晚上没有真正弄懂含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积分器吗?
你看看积分器是啥样的
你把这个传递函数先写出来才搞懂原理是啥吧

网友B:
互感->钳压->IV转换+低通;

网友C:
楼主电路有错误,LM311的1脚没有接地。告诉互感器输出交流频率和电压以及波形后,才好分析。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那个,四楼的能给个例子分析下吗,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F:
等待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G: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电容是滤波的,滤除高频信号,对50Hz没有多少影响。
输出就是反馈电阻和互感器的电流的乘积,当然是倒相的。

网友H:
运放输入电阻无穷大(增益无穷大而来),输入电流为0,也就是输入电流与反馈电流相等。

网友I:
LM311是比较器,用作线性I/V转换似乎不妥

网友J:
看了这张电路图后,好迷茫.

网友K:
前段时间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我自己没用过这类应用,就是当时觉得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但没人给答案。

网友J:
楼上这个电路也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
1)既然用二极管钳位保护,不添加点限流好像哪里不对劲.
2)既然是I-V转换,那个REF2.5是干什么用的,有了它电路好像不对劲了.
能不能说说究竟想现实什么功能,然后再一起讨论有几种方法实现它以及性能价格比.

网友K:
这个电路是别人贴的,上面有链接。
我就是觉得这种应用应该很普及了,为什么没有公开的、看上去正确的电路,奇怪~~

网友L:
1、理解这个电路首先要理解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可以看成电流源(与初级的电流成正比)。
2、0.033μ的电容在50Hz的时候的容抗达96.5KΩ左右,远比反馈电阻485Ω大得多,所以这里并不是积分,而是个电流/电压变换作用。这个电容在这里是滤除频率比较高的“尖峰”和“毛刺”作用。
3、输入输出是反相的,所以输出电压与输入电流相位相差180°。
4、假定311的最大输出为12V(峰值),那么对应的输入电流峰值是:12V/485Ω=24.7mA。对应的有效值是:24.7mA/1.414=17.5mA。如果输入电流超过这个数值,那么输出就会出现“削峰”现象,输出波形不再是正弦波,而出现“平顶”。
5、那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的作用是:当输入电流过大时给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流通路,以免产生过高的电压对电子元器件产生有害(或不良)的影响。
6、13楼的电路的问题是:电流互感器的另一端不应该接“地”而应该接“REF2.5V”。其最大输入电流的有效值(电流互感器次级)大约是10多mA左右。

网友K:
问楼上,我不懂互感器。
就是觉得T2的次级DC阻抗是0欧姆,造成反相端为0V,同相端还接地的话,这运放都没有静态工作点,所以这样的电路是不工作的,对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家为什么还在用这样的电路,这不是很神奇的事情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你知道关于运放的“虚地”“虚短”“虚断”的概念吗?如果说运放的两输入端存在着明显的电压差(实际的运放因为是非理想运放,所以两输入端之间还是有非常微小的压差的)的话,那么运放就不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了。你这个所谓的静态工作点的概念还是来自三极管的吧?。(三极管需要加偏置电路,以建立其合适的工作点。而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并不需要加偏置,一般来说,加了偏置反而会影响其正常够工作,除了特意为某种目的而加的以外)。
至于电流互感器,在其工作频率下,可以了理解为交流电流源,等效电阻是很大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其输出电流受外界负载电阻的影响很小。

网友L:
13楼的电路也正是因为不恰当的加了2.5V的偏置电压,而使得运放不能正常地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K:
回复 网友K:
你知道关于运放的“虚地”“虚短”“虚断”的概念吗?如果说运放的两输入端存在着明显的电压差(实际的运放因为是非理想运放,所以两输入端之间还是有非常微小的压差的)的话,那么运放就不是工作在线性 ...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解答让我很惆怅啊,我没用过互感器,也没见过那东西;从你的回答看,我想你也没用过;如果你真的没用过,那你怎么那么确定这个电路静态工作点是正确的?

静态工作点难道不能用在运算放大器吗?我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啊,哪个电路不是需要直流工作点呢,想象不到哇~

如果交流互感器就是个变压器的话,那么回看我的疑问:
变压器副边直流时相当于0欧姆,这时反相端哪是虚地~就是实地嘛!

你还认为把运放同相端与反相端同时接到地上,它还正常工作?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您是否应该先好好看看有关运放的书呢?如果没有很好的理解运放,那怎么去合理的使用呢?您说是不?建议您搞明白这几个“虚”的概念,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话对您理解电路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网友L:
实在不愿意看书的话,就找个运放和电流互感器(注意这里要用微型精密电流互感器哦,淘宝上有得买,也不贵)实际搭起来做实验好了,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再说实验成功了对你理解也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L:
16楼正解,请问“0.033μ的电容在50Hz的时候的容抗达96.5KΩ左右,远比反馈电阻485Ω大得多,所以这里并不是积分,而是个电流/电压变换作用”怎么区分积分电路和I/V变换电路,期待16楼解释,谢谢!

网友L:
简单的说:电容和电阻并联,如果容抗远远大于电阻值,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电阻,电容对电路的分流影响很微弱,所以电容可以忽略,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个I/V变换电路。反之,如果容抗远小于电阻值,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电容,可以忽略电阻的分流影响,那么就是个积分电路。如果相当,那么两者都不可以忽略它们的存在。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您是否应该先好好看看有关运放的书呢?如果没有很好的理解运放,那怎么去合理的使用呢?您说是不?建议您搞明白这几个“虚”的概念,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话对您理解电路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
引用 网友L:

哎。。。
怎么讲才能沟通明白呢,我对OPA了解一些。
我把我对楼主和另一个帖子的电路的同样的疑问,在上面的帖子里都post了两次了,你都‘视而不见’,麻烦你再瞧瞧行么,我真的懂点运放工作原理。

既然我对这个电路的疑问在两个帖子里都没有得到准确的解疑,我暂时放一边。

我想询问你一下,你用过跟楼主电路里原理相同的current transformer吗?
如果用过,那么你是用楼主的电路与CT接口的吗?

希望明确的回复我这两个疑问,好吧,麻烦了

网友M:
反向一阶低通滤波器,参考模电书。
此电路具体不实用,只可当作原理性的图示理解下

网友L:
楼上,我看你还是自己实验一下最好,然后再好好理解。至于电流互感器,到淘宝上搜一下“微型精密电流互感器”,不贵,就几块钱。OK?

网友L:
给你个链接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743036157
这里面也有厂家给出的图。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的建议,我就是太穷了,几块钱也舍不得,呵呵
你这回帖知识含量有点少,我看不出你怎么证明楼主电路的正确性。
我保留我之前对此电路的认知和结论。

按照你的工作方式,我要是设计个电路需要在10中运放里选择一种,那我就得买10种回来,做实验,然后才能确定我要的那只。这太悲催了。

网友L:
你保留是你的权力,俺无权干涉。OK?
无意与你PK。也没有要说服你的愿望。各自信自己吧。呵呵。。。。

网友K:
这不是什么恶意毁谤。这可以称为辩论,交流。既然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总是可以说清楚的。
谢谢你给的链接,我看了。
我觉得你用过的这种的原理框图一定不是楼主那样的,或者说,CT有好多种,最简单的就是个变压器,就如同楼主电路里指示的那样,把AC变成AC,可能还有别的什么。
如果就是个变压器把AC变成AC,我可以不用做什么实验就断定那个电路就是不对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L:
用于实验的话,运放搭建的I/V转换电路不必用专用的CT,用个开关电源上共模输入电感,拆一边再绕一到两匝作初级就行,用双电源作过,线性很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呵呵,有人会不信的,所以建议他去买个,现在也不用了,因为人家根本也不想实验。嘻嘻。。。。。。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专用的CT一般不用I/V转换,直接接负载电阻线性也不错。对于工频,好的是玻莫合金,差点用硅钢。用上运放I/V转换,用铁氧体也不错。

网友L:
回复 网友L:
专用的CT一般不用I/V转换,直接接负载电阻线性也不错。对于工频,好的是玻莫合金,差点用硅钢。用上运放I/V转换,用铁氧体也不错。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知道啊,嘻嘻,楼主问的是这个电路的问题,我解答了,可有的人就不信(其实我也没要求他信),所以建议他自己去买个CT来做实验,可是人家也不愿意实验。呵呵,俺就不和他PK了。

网友L:
其实,淘宝上也有很多厂家提供的应用电路,和测试数据,可就有人不相信。随便找一个看看:

网友K:
MCU52,可来了第三方了,我跟qzlbwang争论的焦点就是:楼主那图,就是个变压器,我对这个东西就只有高中物理的知识; 但是我认为楼主的I/V电路配上这个简单的变压器做AC电流检测是不对的。 我的理由就是变压器副边在DC状态下,把反相端实际接地了,而同相端也是实际接地的,那么在很高的运放DC增益下,由于运放不可避免的input offset voltage,运放的DC输出都已经接近供电了,那么即便互感器工作,运放不行了,我觉得我理解的没错啊。。

这个东西不用做实验也能知道,实验派也不是万能的。而且qzlbwang给出的互感器链接,也看不出来就是个变压器,所以没有可比性,不是吗

网友L:
楼上,我说过了,我不与你PK!您是专家,您都是对的,行了不?就让俺错还不行吗?

网友N:
GavinZ看来够执着。
1、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不为零,只是很小而已。通常的小型电流互感器(可以焊到电路板上的)二次绕组直流电阻约数十欧到一二百欧。故该电路应该说两输入端之间有电阻,并非直接接到一起,所以存在直流工作点。
2、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直流电阻很小,但却是个恒流源,而恒流源必定内阻很大。应该这样理解:在工作频率上(通常是工频),绕组的感抗足够大,大到可以看成恒流源,但直流(频率无穷低)并不存在感抗。
3、此电路中运放反馈电流(反馈电阻上的电流)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上产生的电压,对直流来说很小(直流电阻很小),对工作频率来说很大(感抗足够大)。
4、因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直流电阻很小,直流反馈相当弱,所以运放的失调电压对运放输出影响相当大(表现为电流互感器一次无电流时运放输出不为零,有直流成份)。所以这里的运放不能使用如LM358之类普通运放,而必须使用精密运放。

网友I:
回复 网友N:
对第四点很赞同,温度与失调会使输出饱和,在小鬼子的I/V转换电路中都有一个超级伺服电路进行抑制。

网友L:
用伺服进行零点漂移抑制是个好办法。用精密运放(避免过多的漂移影响运放的工作),输出加电容隔直(消除漂移的影响)也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这个疑问持续很久,总算从你这得到答案了。

我对楼主的电路的困惑就是你说的第一条。我一直以为凡是互感器,副边的DC阻抗都接近零,也就是相比于反馈(电流取样)很小很小;导致运放的闭环DC增益极大,从而失去了DC工作点,那么基于它的AC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我想问题应该是这样的,互感器很多种,交流电流输出型的,比如那些大电流的CT,因为它的副边DC电阻很小,所以楼主的那种电路就不正确了,就只能采用外加shunt电阻对电流做I/V转换,然后对V进行调理;至于微电流互感器,楼主的就可以。
这是我目前的认识。

网友L:
只有微型CT才会用运放,不然有能提供电流达5A的运放吗?测量大电流都是用普通CT将其变换成5A后再用微型CT变换成几mA至20mA左右的。只有这样才适合电子电路处理。

网友K:
要是5A的话,直接在输出端并联上一个20毫欧的电阻,得到100mV,不就能测了么,要是嫌小,再用运放放大,可能是这样吧,今天收获很大,又初步了解了些关于互感器的知识,谢谢大家,特别是maychang前辈。

网友I:
回复 网友K:
运放直流增益是很高,但是如果将输入正反相端短接的话,就算输入再高的直流电压,直流增益再怎么的高,输出也是个低。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要短接输入,而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在作怪,运放输入阻抗一成不变吗,看下同相与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差别就知了。而对于I/V转换电路运放的输入阻抗可以更低约RI=(RF+RO)/(A+1),(如果对这个结果不信的话,可以自己推下。)A直流开环增益,RO运放输出阻抗。对于CT类,RF为几百到几K,其输入电阻与几百到几K匝的CT比就明显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运放直流增益是很高,但是如果将输入正反相端短接的话,就算输入再高的直流电压,直流增益再怎么的高,输出也是个低。”我还是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我算了下I/V电路输入阻抗,是(Rf+Ro)/(A-1),差个加减1的区别,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最后说的对于CT的,是不是说CT的DC电阻特小,比如只有1Ohm,如果用1KOhm的Rf,那么对于A为无限大的理想运放来说,它的Gain close loop来说是1Kohm,那么假设A等于1e6,那么他的Gcl只有(A-1)/A KOhm,这看起来只有1ppm的error,也不错啊,你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O:
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