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输出方波,幅度超过6,7v时,出现过冲

楼主(2012-04-03):
上升沿没有过冲,下降沿有过冲。
输出幅度小的时候,没有过冲。

这个过冲是芯片固有的特性,还是我布线,或者示波器测量方式的问题???

网友A:
过冲一般是分布LC参数导致的。
开关速度快的,容易有过冲。
和器件有关,和布线也有关。
和示波器的测量也有一点关系,毕竟示波器探头有10P以上的分布电容。

网友B:
上升、下降沿比较快的,很容易有过冲和振铃,有时候根本就没办法消除,但一般数字电路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但我想知道555芯片,输出方波是否有过冲???
手册上没提这个事,给出的几个波形,都是无过冲方波。 555上升沿100ns。

我现在的555输出 上升沿没有过冲,下降沿有,我想知道是芯片固有的还是我布线的问题,或者我的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探针串联电阻 再测?

探针输入阻抗不是已经非常大了吗,还需要串联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