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各位了,关于这个小电路的~~

楼主(2012-04-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串联型稳压电路吗!
C1应该是一个滤波电容吧,
C2不太了解其作用。
D3应该是一个稳压管,
D2也不太了解~~

网友B:
串联稳压电路
R和D3组成基准源,Q对该基准源进行放大,放大组态为射极跟随器,Q的E极电压为D3稳压值减0.6V,C2、C3用于稳压输出滤波,D1对变压器输出进行半波整流,C1是滤波电容,D2用于防反,这个电路应该是有可能IC有供电的时候,变压器这边不加电,否则D2就是多余的。

网友A:
ls回答确实较详细

3# NE5532

网友C:
稳压的关键是稳压管D3

网友D:
串联稳压,学习了 :P

网友E:
学习了,听3楼一说很明白

网友F: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