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功率测量验证

楼主(2012-04-03):
我们公司购进了一批1.5ohm0.5w的无感电阻电阻。如果我怀疑它的功率,应该怎么去测量验证它,就是它能不能达到这个功率。
    还有就是无感,我也怎么去测量它有没有感抗那?
谢谢

网友A:
基本上看同类电阻的尺寸,或者加上0.9V电压长时间通电,烫手但7天不发黑应该没问题。
电感的话,买个电感表(或LCR表)测试也可。

网友B:
功率的话就用稳压电源通电,你控制好功率,电阻不烫手,阻值 电流无变化即可
电感,用电桥测试比较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6V电源,把几个电阻串联起来,看看发热的情况。计算如下:先计算一个电阻功率达到1.5W时需要的电流I^=P/R=0.5/1.5=1/3,I=1/√3再计算总电RL=U/I=6√3≈10.5。就是7个1.5欧姆的电阻串联了。在计算实际的电流i=U/RL=6/10.5=0.5715A,每个电阻的实际功率P=i^R=0.5715^*1.5=0.4901w<0.5w。
但是我实际连接的时候,电阻都好烫啊,请问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C:
发烫正常。电阻的额定功率是指在标准的环境下(气压,温度,散热条件等),电阻能够长期连续承受而不会造成损坏的最大耗散功率。其在额定功率下,表面温度除了和环境有关外,还和电阻材料的耐受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