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如何做到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楼主(2012-04-03):
STM32中如何做到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你要干什么?
/%

楼主:
例如 A / B,现在我需要获得 商和余数,

C = A / B;

D = A % B ;

这样需要两次运算,现在我想利用一次运算得到C和D,各位大虾,请告知,谢谢!

楼主:
#include <stdlib.h>
div_t  x;
x=div(A,B);
C = x.quot;
D = x.rem;
这个函数倒是可以做到,但是这样我就没办法四舍五入了。

楼主:
晕,真纠结。

网友B:
内嵌汇编???

网友C:
编译器会自动做优化的,如果你的编译器能的话。

楼主:
7楼,怎么嵌?
8楼。不会优化我看过了

网友D:
SDIV 和 UDIV 指令都只能得到商,而不能得到余数…… 这个是 Cortex-M3 的限制,不是 stm32 的。

网友E(2021-01-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