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如何解决CPLD的IO口地址?

楼主(2012-04-03):
(无正文)

网友A:
在PIN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设置没

网友C(2013-10-10):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D(2014-12-11):
在哪里设置啊?求解答啊

网友E(2016-03-09):
我最近也在学TOP2812的DSP板子,搞不懂DSP和CPLD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DSP给一个地址发指令,就能控制CPLD连的LED亮,还有地址怎么算的也不知道,求大神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学TOP2812的DSP板子,搞不懂DSP和CPLD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DSP给一个地址发指令,就能控制CPLD连 ...

这个其实很简单    CPLD外扩到了xintf接口上
在相应的zone里面   cpld会被选中
然后cpld里面的译码代码会判断送来的地址   然后根据不同的地址将数据送到不同的外设中
比如0001对应led

网友F:
具体的地址肯定是由硬件设计有关的
也就是硬件将CPLD设计到了那个zone
那个cs去片选CPLD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其实很简单    CPLD外扩到了xintf接口上
在相应的zone里面   cpld会被选中
然后cpld里面的译码代 ...

好的 谢谢啦 现在我弄明白了CPLD扩展到XINTF借口那块,也就是起始地址知道了,比如zone0就是0x2000,但是后面那部分地址是不是的看CPLD的程序里的具体分配啊?也就是LED与哪个地址相对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的 谢谢啦 现在我弄明白了CPLD扩展到XINTF借口那块,也就是起始地址知道了,比如zone0就是0x2000,但是 ...

恩  主要看CPLD里面的分配了

网友F:
好好研究一下    然后抽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E(2016-07-12):
引用 网友F:
恩  主要看CPLD里面的分配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