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DSP想产生20KHZ,示波器不显示?

楼主(2012-04-03):
我用的是DSPIC20F2010,想再PWM3L上产生20KHZ,下面的程序有问题,就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 PDC1             = 0x0000;   //PWM1 点空比值
        // PDC2             = 0x0000;   //PWM2 点空比值
        PDC3             = 0x014F;   //PWM3 点空比值  产生20KHZ

        OVDCON          = 0x3F00;    //PWM1L/1H PWM2L/2H 和 PWM3L引脚由PWM控制   强制

寄存器

        FLTACON           = 0;       //故障A控制寄存器

        DTCON1            = 0;       //死区控制器1

        PWMCON2       = 0x0002;      //PWM特殊事件触发信号后分频比 1:1

        PWMCON1bits.PEN1L  = 1;      //PWM1L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EN2L  = 1;      //PWM2L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EN3L  = 1;      //PWM3L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EN1H  = 1;      //PWM1H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EN2H  = 1;      //PWM2H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EN3H  = 1;      //PWM3H PWM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MOD1  = 0;      //PWM1  互补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MOD2  = 0;      //PWM2  互补输出模式
        PWMCON1bits.PMOD3  = 0;      //PWM3  互补输出模式

        SEVTCMPbits.SEVTDIR = 0;     //PWM 时基递增产生特殊事件信号

        PTPER            = 0x01F3;   //PWM 时基周期寄存器值

        PTMRbits.PTMR    = 0x0000;   //PWM 时基计数值

//PTCON PWM时基控制寄存器

        PTCONbits.PTMOD  = 2;        //PWM 工作于连续上/下技术模式   PWM时基控制寄存器
        PTCONbits.PTCKPS = 0;        //PWM 前分频比 1:1   PWM时基预分频比选择
        PTCONbits.PTOPS  = 0;        //PWM 后分频比 1:1
        PTCONbits.PTSIDL = 0;        //PWM 空闲模式下运行  空闲模式IDLE
        PTCONbits.PTEN   = 1;        //PWM 定时器时基使能 启动时基定时器

网友A:
OVDCON设置了没?仔细看数据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