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MOS管选型

楼主(2012-04-03):
型号太多了,头都大了。
请各位大大帮忙
工作电压5V,电流300mA以下,频率1M最多2M,由数字逻辑电路驱动管子。原来是三极管驱动型,但功耗太大,想改成场效应管。
要求性价比高,管子好买的,批量购买价格在0.1元以下的,请推荐一下。
另外,100欧的电阻阻值合适吗?

楼主:
准备用2301和2302,可能价格达不到要求了,但生产的厂家很多。

网友A:
是否100Ω是根据管子的选型吧
而你这个价格限制,好像难选啊

网友B:
价格和量有关,
没有特大的量,供应商不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