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驱动LED发光二极管的异同

楼主(2012-04-03):
为什么有时候用集电极接LED,有时候用发射极接LED

网友A:
都是错的,LED都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B:
基本没什么区别,ls说的对,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如果LED加了阻流电阻,是不是就一样了呢?

网友A:
基本没啥区别,因为LED是电流驱动的,压降差不多,另外加了限流电阻,R2可以去掉。

网友C:
最大的区别是:
前图0.6V就能驱动,后图可能要2-3V才能驱动,具体取决于LED类型

网友D:
需加限流电阻。
楼上说的对, 建议用左图。
如果LED是蓝色,右图基本是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