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310下载问题

楼主(2012-04-03):
各位谁用过CY7C63310这个芯片啊 可以使用cy3217来下载吗

网友A:
它属于enCoRe™ II USB系列,可以用cy3217来下载。

楼主:
硬件上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A:
可以参考它的开发工具cy3655

楼主:
为什么我上电之后 总是不能找到器件呢 这是什么愿意呢 指点一下

网友B:
双面供电了?

楼主:
果然,解决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