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开关状态的一个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2-04-03):
各位师傅们,我用了个三极管使其工作于开关状态,可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三极管基极给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可以迅速打开,在基极给出低电平时,三极管的集电极在2uS内没有丝毫的反应,请问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用的三极管是ZTX653

网友A:
晶体管退出饱和是需要时间的,同样进入饱和也需要,只是深度饱和时退出饱和的时间会更长,在意开关时间时要注意采用高频开关管,同时基极驱动不要过大,临界饱和即可。

楼主:
难道这个2-3uS这个时间属于正常的范围吗?

网友A:
是否正常要看器件手册和具体电路。

网友B:
人家rcc电源还经常用负压加速关断呢....

网友B:
典型工作频率175m,周期大概是5us。
如果非线性放大用,ib应该足够大吧,使其迅速进入饱和和关断。
2us可是500m的频率,不知道你用啥设备对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75M,5uS,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典型工作频率175m,周期大概是5us。
如果非线性放大用,ib应该足够大吧,使其迅速进入饱和和关断。
2us可是500m的频率,不知道你用啥设备对比的~
引用 网友B:

175m,15us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二姨家的网站是怎么了?

楼主:
二姨家居然在几年前就有过一次三极管的进入饱和和退出饱和的延迟时间的大讨论,真是受教阿?等我基础知识够了再去理解,现在我要知道的是这个是正常的现象,看来我要想点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C:
这个很正常的,即使大部分特征频率很高的高频管子,也不行的。
选择开关管,会好许多。开关速度和是否是高频管,没有必然的关系。
总之,请看看三极管的数据手册。
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状态。

楼主:
楼上的,什么算开关管啊?推荐个TTL驱动的1A开关管吧,TO92封装的

网友A:
那楼上确实不如用MOS管了。

网友D:
三极管在Ib=0时关断延时比较长,可以加个负压来加速截止,比如8050或8550一般可以做到100nS,或者使加抗饱和电路。
如果使用MOSFET,则驱动更复杂,要快速开和关,给MOSFET的栅容充放电电流可能要比较大。
比如我要做用IRF540N做输出的D类功放,要求关断时间是100nS,Vgs是10V,总栅容是2000PF,则关断时,要用200mA的电流来放电才可以。

楼主:
怎么加抗饱和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