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I坏了后,配置LM4F232 FPU寄存器无效

楼主(2012-04-03):
LM4F232的开发板(芯片为A1版本)

以前使用ICDI一切正常。

后来ICDI坏了(电脑无法识别),使用JLINK来仿真。开始以为一切正常,但去到有浮点操作的时候,产生了hard fault!
我用的是Ti的例程,当然里面对FPU的配置是有的,只是后来发现配置无效:
0xe000ed88一直为0;0xe000ef34也是0;不能写入其它值。

我也尝试不依赖仿真器,把程序下载进入运行,但也不行。

芯片的好坏不用怀疑,已经换了一片,跟换之前一个样。

题外:
关于尝试对ICDI维修:用JLINK能正常访问ICDI的主控芯片LM3S3601,试过把网上的coocox的固件烧进去,电脑居然能识别了,即原来我的ICDI没有真的坏(?),只是里面的代码没了(?)。但由于不能使用coocox的固件来仿真本开发板,所以请问谁有原版的ICDI固件吗?或者谁能帮手把LM3S3601里面的FLASH导出来吗?拜托~

网友A:
浮点需要先使能。也许你原来的调试软件或仿真器的程序打开了浮点使能。
TI给的软件包里面貌似会自动识别并打开FP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TI给的软件包里的MDK工程,只修改了仿真器为JLINK。
工程中已选择了LM4F232H5QD,设置了Use FPU。

剩下的就只有在程序中打开FPU,但对其寄存器设置无效。

楼主:
谜底:原来我用错了JTAG口,一直仿真的是M3,而不是M4。
OMG~

网友B(2012-06-08):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你怎么设置的,我用IAR For ARM 6.3 却无法进行仿真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