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巧妙的电路

楼主(2012-04-03):
(无正文)

楼主:
是因为有这个二极管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正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三极管关断,B点为高;当负电压时,二极管关断,三极管导通,B点被箝位在0(忽略三极管压降),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当然是B了,不过有二点怀疑。
1;输入信号是否能够驱动MOS。源信号是什么样的,MOS是功率MOS?
2;为什么要是正负15V,正15和0就可以了

网友B:
米勒钳位电路,基本的mosfet驱动电路,但很实用!

网友C:
典型的加速放电电路

网友D:
典型的加速放电电路?怎么个典型法

网友E:
用示波器看应该是1.

网友A:
看来楼主的驱动源是半桥驱动隔离变压器产生的。搞开关电源的应该很清楚

网友F:
场管不会烧掉吗?

网友G:
信号1,米勒钳位电路,据一个日本人说的是,二极管的作用好像是为了解决高速开关信号的三极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更快,不至于有很长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H:
推挽少一半

网友I:
新手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