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不能对开发板供电。。

楼主(2012-04-03):
s-lab 无论3.3 还是5V 都不能对外供电,连接电脑后,串口发现了,就是不供电,求解。。。。

网友A:
黄色指示灯呢

网友B:
slab旁边有一个开关,是否有打到5V?

楼主:
刚才在keil下试了可以供电。

楼主:
更新软件版本,将S-lab接上,出现提示:需要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C:
更新完成后呢?

楼主:
正要说呢,一系列的更新完成后,终于能供电了。。

楼主:
嗯,结贴了,多谢大家

楼主:
大伙晚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