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2-04-03):
请教各路高手
CPUCS=((CPUCS&~bmCLKSPD)|bmCLKSPD1);
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A:
“bmCLKSPD”中的“bm”啥意思?

楼主:
我也想知道,可以直接用CPUCS=0x12;实现以上功能不?

网友A:
是啊,源代码很多 想学好这个芯片还得下点功夫

网友B:
CPUCS&~bmCLKSPD)|bmCLKSPD1相当于对CPU Control/Status寄存器CPUCS的bit4,bit3设为10,取48MHz的CPU频率。

网友C:
是的,看看头文件fx2.h, fx2regs.h的定义先。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