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spartan-3E开发板入门套件程序烧写

楼主(2012-04-03):
各位高手留步,帮小弟解决一下问题:
spartan-3E入门开发板,一直用USB口在线烧写,就是网口边上那个接口,一直很顺利,有一天在别人指导下用烧写器从JTAG口烧写程序,具体操作不清楚,显示编程失败。然后换回USB口依然编程失败,纠结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是板子被我烧坏了么?
还有在打开IMPACT时,加载的时候会提示有多个设备,是英文,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显示加载失败,这是怎么一个问题啊?
有哪位高人给个详细指导或者联系方式,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板子下不了程,加我吧交流一下 q 77413811

网友B(2013-05-06):
如果你的比特流文件生成没有问题的话,另外从生成比特流文件之后的一系列步骤都没有错误,可以检查一下JTAG口是否连接妥当,另外还可以看一下你选择的hierarchy中的device是否与板子上的芯片匹配,例如源代码的device是XC3S500e而你的板子上的型号是xc3s250e,这个可以通过右击device选择property中设置。个人经验,希望有帮助。

网友C:
能扫倒芯片么?

网友D:
按猴哥说的试一试啊

网友E(2013-07-21):
是不是把开发板上CPLD里的逻辑擦掉了?如果CPLD里的逻辑被擦掉,那是没办法烧写FPGA的。有的配置信号要通过CPLD里的逻辑才能和FPGA通信。你仔细看一下开发板的说明文档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猴哥说的试一试啊

别客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开发板上CPLD里的逻辑擦掉了?如果CPLD里的逻辑被擦掉,那是没办法烧写FPGA的。有的配置信号要通过 ...

关键他不一定使用的该种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