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软件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在使用Multisim10仿真译码器时出现了个怪问题

双击打开word generator按下set,
然后设置成上图所设的数据,点击accept
可是每当我accept后再set打开,会回到初始设置“no change”,我的设置他不保存,导致我后面的logic analyzer没有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哥要哭了,multisim10这是 怎么 回事。。。

楼主:
长期挂贴,不解决不结贴!
求各位路过的大侠都帮忙给了意见撒!

网友A:
我不会,帮你顶

网友B(2015-08-09):
如果以前使用上述芯片和期间没出现问题,那就是你电路连接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