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存储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2-04-04):
如图是13003的DATASHEET 上的

网友A:
最普通的开关电路
ton-turn-on time开启
toff-turn-off time关闭
ts-storage time储存
tf-fall time下降
tr-rise time上升
td-delay time延时

第一、先明确含义:
ton-【开启时间】:ton=td+tr
tof-【关断时间】:tof=ts+tf
ts--【存贮时间】:自输入脉冲下降边最大值的10%,到输出脉冲下降边最大值的10%所需要的时间;
tf--【下降时间】:从输出脉冲最大值的90%下降到10%所需时间;
tr---【上升时间】:对于输出脉冲,自最大值的10%增加到90%时所需时间;
td---【延期时间】:输入脉冲,对输入脉冲上升边,上升到最大值的10%所需时间。
第二、对开关电路的影响:
以上所有时间参数都会对开关电路的响应速度、最大工作频率造成影响,所有的参数都是要求尽可能小。
如果是工作频率在MHz以下的电子电路,基本不需要讨论这些参数问题,时间参数主要是针对如计算机等高频电路(频率一般在百MHz以上)或要求对信号精密整形的电路才会凸显出其影响。
第三、补充说明:
前面的参数,是指在元件/电路进行标准测试条件下得到的,一般是施加【阶跃信号】、【方波脉冲】,测试元件/电路在改信号作用下的【响应】,(通过示波器得到的波形图)进行参数分析。
实际工作情况可能会与测试条件不同。

网友B:
to LZ:

这只是给出特定条件下的测试结果,以供参考。若想得知其他条件下的数据,只能实际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