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一AD口测过零及电压

楼主(2012-04-04):
输入信号呢是一个没有负端的正弦波形,10ms的0,10ms的弧形(峰值随电压改变),用个AD口来判过零和读取电压AD,感觉很不好判断啊,过零不好判准,峰值也不好读准,各位觉得呢?

网友A:
带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只要相邻两次的AD转换值穿越这个偏置的电压,那么就是交流过零的时刻。而最大(或最小)的AD转换值和这个偏置电压的差就是峰值。

网友B:
带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只要相邻两次的AD转换值穿越这个偏置的电压,那么就是交流过零的时刻。而最大(或最小)的AD转换值和这个偏置电压的差就是峰值。 ...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些呢

网友C:
设采样值为Ai,i为采样点数;T为阙值
那么Ai<T,Ai+1>T,即是过零。如果要加些冗余,那么Ai+~Ai+n都>T,n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