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i电路分析看不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4-04):
这个v/i电路分析看不懂,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为啥电流I0==I3?这个假设对吗?
I0=...这个推导咋的出来的,是啥意思?

网友A:
I3=I2+IE=I2+I0+IB;
要使I3=I0,只要使I2与IB的方向相反量相等就可以补偿IB的误差了。
怎么相反法,运放的基本原理可自行推导

网友B:
回楼上:

1.  Io 是Q2的Ic,I3是Q2的Ie。所以Io=I3 - Ib,但由于Ib=Io / Beta,通常Q2的Beta大于50,Io>>Ib
,Ib可以忽略不计,所以Io=I3是合理的假设。

2. Io = I3 = (1/R3)*(Vr - V3);   (1)
又因为 I1 = I2,
(V2 - V1)/R1 = (V3 -V2)/R2,  -->   V2R2 -V1R2 = V3R1 - V2R1,  由此得:
V3= (1/R1)[(R1 + R2)V2 -R2V1],  -->  V3 = [(R1 +R2)/R1]*V2 - (R2/R1)*V1   (2)
(2)式带入(1),得楼主的 I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