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非易失性存储的可写次数问题???多谢

楼主(2012-04-04):
用C8051F040单片机  里面有128字节的断电后可保存数据的128个字节的区域。可能也算个RAM区吧。
现在我打算用这个可保存数据区来存储“看门狗的复位次数”,并且打算在正式产品中也保留这个功能。

这段区域的可读次数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吧,现在我担心向这段区域写的次数过多(比如说我的程序不断的复位),那么我的单片机芯片是不是可能损坏?

多谢

网友A:
取决于这个区域的实现方式,是铁电,E2还是Flash,数据手册上会有介绍,参数里面也会有读写寿命的。

网友A:
另外补充一下,存储器因为多次读写而损坏,是损坏的存储器被过度读写的这个单元部分,对单片机内其他部分无影响。损坏的表现是写入的数据自动发生变化。

楼主:
NE5532,感谢你。

取决于这个区域的实现方式,是铁电,E2还是Flash,数据手册上会有介绍,参数里面也会有读写寿命的。
引用 网友A:

大侠,  手册里说属于flash。
您在3楼回复对我很重要。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现在我打算用这个可保存数据区来存储“看门狗的复位次数”,并且打算在正式产品中也保留这个功能,您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能不能再多讲点呢??呵呵   相关的  多谢

网友B:
资料中有说明典型值100K次,如图

网友C:
从上图看保证最小20K, 典型100K. 还是很有余量的。:)

STC的FLASH DS说100K次,我试过可连续刷写600K才坏。。。

网友A:
不过这个地方和你说的“128个字节”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吧,容量看来就不对。

网友D:
最多100W次了,资料上也有说明的
应该就是这个,只是扇区小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那我就暂且大胆的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