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的T型反馈电阻网络的等效阻抗是?

楼主(2012-04-04):
刚才又看到lymex的pA电流计的帖子,里面说Resistive Tee network引入的电流噪声相比等效阻值的单一电阻要大,所以不能采用,但没有数学推导,所以想算一下,结果发现教科书计算的等效电阻跟下面的不一样,教科书是(R1R2+R2R3+R3R1)/R3,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TI网站上的:http://www.ti.com/lit/ds/slos388b/slos388b.pdf

这是ADI网站上的:http://www.frc.utexas.edu/page11/files/AD745.pdf

网友A:
书上是精确的,ADI是近似的,RF2太小忽略了(有CF,实际不会取大值)

网友B:
实际是REQ=RF1*(1+RF2/RF3+RF2/RF1)
如果RF1》RF2 可忽略RF2/RF1

楼主:
我又计算了一遍,确实如2楼所说,ADI采用了近似值。
将课本上的式子进一步抽取公约数就得到了如同3楼所述的公式,最后得到了近似结果。
多谢多谢

网友C:
直接利用星形转三角形变换便得反馈电阻 (R1 R2+R2 R3+R3 R1) / R3。其中三角形的另外两电阻由于接运放输出至地和负输入端至地(虚短),对于跨阻无影响。

在此,T型反馈网络通常是以R1为主反馈电阻(取较大值)而再由R2和R3构成阻值放大因子1 + R2 /R3 + R2 / R1。由于通常取 R1 >> R2 且 R1 >> R3,因此有 Req ≈ R1 (1 + R2 / 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