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28X64 LCD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04):
在学128X64点阵字符液晶的程序的时候遇到问题,如下一段小程序:
//***********************************
//填充液晶DDRAM全为空格
//**********************************
void clrram_lcd (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清屏操作
}

这个0X30附件的规格好像没说到啊,麻烦谁能帮忙说明下,谢谢。

网友A:
函数本身就驴头不对马嘴,空格的ASCII是0x20,要填充空格就不会填完了再清屏,而且填满肯定不是写1个字节能写满的。清屏又不需要0x30。

国内液晶市场太乱,资料大多乱写,楼主看不懂就自己按命令来做哈。

网友B:
0X30应该是命令集说明,说明后面写入LCD的是基本指令集中的指令...

楼主:
3楼的朋友你好,你提到的命令集说明,基本指令集中的指令...这些概念我比较模糊,能麻烦解释下嘛,谢谢啊!

网友C:
命令也不算错,0x30是设置LCD功能模式设定(建议在初始化里做就可以,不需要每次清屏时调用),0x01是清屏命令(全部填充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