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12864LCD升级为240320TFT的一点疑问,请指教!

楼主(2012-04-04):
准备将传统的黄绿128x64LCD升级为240x320TFT的彩屏,原来的屏汉字库是自己做的16x16点阵,如果直接使用,字体显示出来肯定会很小,如果做大点阵的字库FLASH又放不下,有没有好的算法,可以将16x16点阵放大,没做过这种转换,不知道转换出来会不会字体很难看啊?

或者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变通解决我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原来一个点显示,现在四个点显示。比例相应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B:
将16X16放大不难,就不知道字体难不难看了。反正字可以认识。

楼主:
就是担心简单的放大了会很难看,自己没做过所以想先问问,呵呵。

网友C:
用SPI FLASH扩大存储容量,这个随便几M的存储空间足够你消耗啦.

网友D:
楼上办法不错

网友E:
用我们公司的模块吧,带16X16 24X24 32X32的字库,还能最多存储214张320X240的6K色图片。
一个简单指令就能调用

网友E:
哦,打错了,是65K色

网友F(2012-05-13):
在去字模的时候X轴与Y轴上自加1,变成32X32大小的字体了,我使用过在7寸TFT上,显示的效果还可以吧,基本能够接受!

网友G:
10楼的和我做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