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的24位AD芯片ADS1232小试

楼主(2012-04-04):
经过测试在同样的条件下,ADS1232性能相比AD7793略好,驱动也很简单,但是使用时要注意到很关键的两点:
1.
使用时首先应该注意复位问题,别忘了把PDWN拉低后再设置通道,速度,这点对稳定性看来确实很重要。
2.
对于芯片上的910脚上的接的电容要注意如下图所示要观注接上电容的过渡过程效应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两通道切换时更该注意这一点,否则将造成数据的不稳定,甚至从运放的使用角度可以发挥一下合理利用一下这两个CAP构成低通滤波器,但这需要验证,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以下是我在CYPRESS公司 PSOC芯片上做的驱动测试程序,选择是80HZ转换速率,但愿有用。

void adsampl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la="0";

unsigned long la1;

unsigned long ula;

unsigned int ia;

CLK_Off();

if(ch==0)

{SA0_Off();}

else

{SA0_On();}

PD_Off();

asm("nop");

asm("nop");

asm("nop");

PD_On();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PRT0DR&0x01)==0x01)

{}

for(i=0;i<24;i++)

{

la=la<<1;

CLK_On();

asm("nop");

asm("nop");

asm("nop");

if(PRT0DR&0x01)

{la=la|0x00000001;}

else

{}

CLK_Off();

asm("nop");

asm("nop");

}

CLK_On();

asm("nop");

asm("nop");

asm("nop");

CLK_Off();

adresult=la;

相关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