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onsole EZ-USB识别不出USB硬件

楼主(2012-04-04):
用CY7C68013A制作USB数据传输系统,自己写了一个驱动程序。

驱动安装完成后,打开CyConsole EZ-USB,发现CyConsole EZ-USB识别不出USB硬件了。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有自己开发的USB硬件嘛?

网友A:
利用自己写的上位机测试程序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
正常情况,用BusHound就能识别出

网友B:
我觉得,CY控制台只能显示CY自己的USB设备,即VID=04B4的设备,其它VID,它就不理了。

楼主:
不是吧?我的VID=0547,PID=1013,CY控制台照样能识别啊!!

网友B:
呃,这是因为,CY收购了Anchor Chips Inc,后者是0547。

网友C:
识别不出来也能进行数据的正常传输吗?

楼主:
解决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啊

网友D:
lz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2-05-10):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问题就是装驱动装错了,装的是同类驱动。由于CyConsole EZ-USB只能识别FX2LP及FX1产品,所以出现了这种问题,上面是我最近才发现的,如有错误请更正,我是初学者。

网友F(2012-09-25):
您好,我最近在搞CY7C68053的开发工作,现在碰到一个USB硬件识别问题,想请教一下。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电路设计和开发板上基本一致,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调试了很久总是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