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我分析下这个放大器组成的电路

楼主(2012-04-04):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中两个放大器组成的电路,第一个放大器同相端信号输入,第二个放大器输出端为最终输出。

请大虾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原理,微分也不像,积分电路也不是,我自己也搞不懂。

另外电容C1,C2,C3分别是起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A:
和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系。

楼主:
请问和频率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看看书,写写传递函数  就知道了。。。

网友A:
以第一级为例: C2的作用(第二级C3的作用类似):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使得直流的反馈很强(全反馈),增益为0dB。随着频率的增高,反馈作用减弱,增益增加。当频率足够高时,电容的容抗已经可以忽略,增益稳定在40dB(100倍,因为是同相放大,所以是101倍)左右。 C1的作用分流部分信号,使得频率高的成分有所减弱(具体作用的强弱和信号源的内阻有关,内阻越大影响越大)。第一级的幅--频特性如下图所示:

楼主:
谢谢qzlbwang,配图还讲得很仔细。

网友C:
可变增益的两级相位补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