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带触摸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12-04-04):
要求: 1,8路触摸按键
        2.1路PWM输出
        3.抗干扰强,价格便宜
麻烦各位推荐下,之前用STM8 RC模式做的太容易受干扰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俺们的。
Q:42236699

网友B:
RC写的是很容易受干扰的,可以看下我们的,用AD来写。价格便宜,也是FLASH的,采用KEIL C写。QQ357754465 刘生

楼主:
顶顶,求型号推荐

网友C:
如有需求,请与我联系,我司可以提供抗干扰、防水性能较高的触摸方案

网友D:
   现在触摸按键品牌多、然而真正能做到超强抗干扰、环境自适应、走线长短不一致可自动补偿灵敏度、等等功能的确不多 :P

网友E:
触摸产品特多,特容易干扰,为啥还要推出这系列产品

网友(2014-05-19):
没看到其他型号推荐   就热心的hopewise给了合泰的  顶下  !

网友F:
http://www.stcisp.com/**-touch-adc.html,STC的15系列的ad已经可以实现电容感应触摸功能,网站也有范例程序,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G:
我们上海芯旺微的可以试试,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新出的现代单片机(ABOV)触摸芯片--MC97F1616,有16pin,24pin封装,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资料如下:

供参考。

网友I:
20脚做10个按键52个LED显示,加一个IIC总线。

网友G(2014-09-01):
芯旺微的可以试着。

网友J:
MC32P8112,4k*16bit320*8Bit/2.0-5.5,1M/2M/4M,SKDIP 28/24 DIP20/16集成3组共12个触摸按键功能,ROM区可分区加密

网友K(2014-11-19):
加Q2593454153索取资料

网友L:
ABOV的一款带触摸MCU  可以下载资料看下

网友M:
直接上 PIC的16系列啥,mTouch触摸框架,实际效果还不错,我们公司都做出成品了,可以自己配置很多方面的参数,比TI的那个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