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1527及2260或2262共用解码程序

楼主(2012-04-04):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教大家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下! 小弟先谢谢了!!!

问题如题, 关于1527跟2260/2262共用解码程序.
解: 1527与2260都是24个脉冲构成一串数据, 所不同的是1527是高低电平构成一位数据. 而2260是高低高低二个脉冲构成一位数据.
     1527是20位地址码+四位键值码.
     2260是8位地址码+四位键值码(当然还有其它组合方式, 在此只以此为准).
     我可以用单片机单独解码1527或2260, 但是看到市面上有的产品能同时学习1527及2260发射码. 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的疑问:
      很难通过数据去判断是1527发射的码还是2260发射的码, 因为在最后8个脉冲串, 包函的是1527的键值, 或者是2260键值的低二位.
      而最后16个脉冲包函了1527键值及高四位的地址码, 或者2260的键值.
     如果用固定存贮最后16个脉冲串到EEPROM中做比较, 那么2260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1527为发射, 那连同高四位地址码也一同存入, 在比较键值时不同的发射器, 键值是不同的. 很难去处理.
    我上面所指的脉冲是高低电平组合即算一个脉冲.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该如何解决.
   附上图片

网友A(2013-06-26):
!关于用单片机替代PT2272对PT2262进行软件解码?怎样识别单击按键与按下同一个按键不放?

网友B:
你把2260的1个bit的2个脉冲当2个bit来处理,不就跟1527格式一样了吗,先把地址和数据统一看,就是24个bit

网友C:
这个是真的不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