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MP怎么用

楼主(2012-04-04):
(无正文)

楼主:
特别是它的REF和PD管脚怎么接?

网友A: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A: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B:
手册21页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哦,我看看,多谢两位

楼主:
哦,不对,是四位,先结贴了,每人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