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源管理电路(基础)

楼主(2012-04-04):
在进行电子产品的电路设计时,电源设计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电源设计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设计的成败。在单片机系统设计过程中,用得最多的是5V和3.3V。同时考虑到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大量采用LDO三端电源模块,主要有LM780X系列和LT/M317系列。这两个系列的电源稳压器主要分为两大类,固定输出电压和可调输出电压。固定输出电压类稳压器的常用电路如下图,只需连接两个电容即可正常工作,但在大电流下要处理散热问题。

可调输出电压稳压器的常用电路如下图,只要在输出端,调节端和地之前连接两个适当的电阻,同时在输入,输出端分别连接一个电容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A:
确实很基础 还不错

网友A:
希望楼主多分享哦

网友B:
基础的东本,很不错的,LDO电源在三端电源上用得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C:
过来看下

网友C:
我感觉用的相当广泛啊

网友:
应用是挺广泛的,但是功耗较大,散热较差,还有更好的?

网友D:
用低压差LDO 静态可以做到1uA以下压差小于100mV

网友E:
线性稳压 在小电流应用的时候  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F:
虽然发热量大,但由于其简单的外围电路,低廉的成本,所以其在单片机系统设计中还是备受青睐的。

网友G:
如果采用合适的散热器,将在大多数工作条件下都更加稳定可靠。
挺好的东东。

网友H:
讲的比较简单明了,再次复习一下的,谁有线性电源跟LDO的区别的,也讲一讲的啊,先谢谢了啊

网友I(2012-05-04):
嗯,很基础,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