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推荐一款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12-04-04):
是并口的,5v或者3。3v都可以

网友A:
并口的用的很少吧,操作也很麻烦,考虑下串口的

网友B:
常用的时钟芯片
现在流行的串行时钟电路很多,如DS1302、 DS1307、PCF8485等。这些电路的接口简单、价格低廉、使用方便,被广泛地采用。实时时钟电路DS1302是DALLAS公司的一种具有涓细电流充电能力的电路,主要特点是采用串行数据传输,可为掉电保护电源提供可编程的充电功能,并且可以关闭充电功能。采用普通32.768kHz晶振。

网友B:
常用的时钟芯片:
并行接口
MAXIM-DALLAS  DS12C887系列,现在已经衍生出很多型号了。
主要是几个大厂MAXIM-DALLAS,PHILIPS,日本精工。现在很多常见的rtc芯片国内都有仿制的,价格还是不错的。要求不高的地方用还是不错的。
很多常见的型号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型号,包括ds1302,ds1307,ds1337,pcf8563
串行接口:
1.I2C接口
Phlilps的PCF8563,PCF8583
EPSON的RX8025 内置晶振,误差小。比较不错
MAXIM-DALLAS的DS1307
RICOH的RS5C372,国内的贝岭仿制型号BL5372
日本精工的S-35390
Intersil的X1288
深圳威帆电子公司出的SD2000系列,晶振,电池全部内置,体积较大。
2.三线接口
MAXIM-DALLAS的DS1305, DS1302,其中DS1302国内有相关的仿制产品,PTI的仿制型号是PT7C4302。台湾合泰的HT1380,HT1381等。

网友C:
可以考虑BQ32000。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楼上

楼主:
结贴了,给你11分

网友D:
SD2068是一种具有标准IIC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CPU可使用该接口通过5位地址寻址来读写片内32字节  寄存器的数据(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寄存器)。
SD2068内置单路定时/报警中断输出,报警中断时间最长可设至100年。

       SD2068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分辨力为

    3.05ppm),并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

  SD2068具有一个后备电池输入脚V ,当芯片检测到主电源V 掉到后备电池电压以下,芯片会自动转为由接
                                 BAT                DD

    在V 的后备电池供电。
       BAT

网友E(2016-05-26):
DS3231,DS3232
包你喜欢。

网友F:
DS1302时钟模块

网友G:
SD2068,IIC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