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x未用的管脚问题

楼主(2012-04-04):
STM8S参考指南上说:“没有使用的I/O引脚必须连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值。或者是上拉或者是下拉”。原话如下
Unused I/O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fixed voltage levels and configured as input floating.Either connect a pull-up or pull-down to the unused I/O pins, or use the internal weak pull-up if it is available on the pins.
但是,如果不用连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就让该未用的腿配置为悬浮输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既然是强调固定一个电平值了,你说你的方法是固定什么电平的?

奇怪是不建议设成输出,例如开漏输出

楼主:
我不明白为啥非要固定一个电平值,因为很多别的MCU没有这个要求,悬空的话,是否可以把未用管脚设置为输入,这样的话不会对外部电路有影响。

网友B:
我不明白为啥非要固定一个电平值,因为很多别的MCU没有这个要求,悬空的话,是否可以把未用管脚设置为输入,这样的话不会对外部电路有影响。
引用 楼主:

悬空未用的管脚很容易引入干扰信号,连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值是屏蔽外部干扰的有效途径。

网友A:
厂家的提的建议,是担心干扰串入,影响芯片内部的工作。

网友B:
厂家的提的建议,是担心干扰串入,影响芯片内部的工作。
引用 网友A:

任何MCU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