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图像处理用那个型号的DSP好

楼主(2012-04-04):
(无正文)

网友A:
看要根据什么分类了

楼主:
根据球形物体大小分类

网友B:
随便一个就可以了,对速度又没有要求PPI数目一个也就够

网友C:
嗯,感觉静态处理对于速度要求不高,选型范围应该很大。

网友D:
是啊,不过也要看你处理的图像大小

网友E:
如果都是动辄数M的高清晰图像,恐怕还得选择高主频的DSP.

网友F:
C5000以上, C2000你就别想了,那个现在叫MCU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谢谢啦

楼主:
结贴了,撒分

网友G:
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啊,就看具体需求了

网友H:
可以用6410或者64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