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器速度问题

楼主(2012-04-04):
在做FFT计算的时候发觉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

网友A:
是由于仿真的时候程序在片外读取是导致时间变长的主要原因吧

楼主:
起初我也这么以为

楼主:
可是当我查询了资料,片外读取的速度并不慢,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B:
导致仿真器运行程序时间加长的原因应该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吧

楼主:
可是我却不太清楚影响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那些

网友C:
用软件模拟的时候,用的是计算机的CPU,速度肯定不慢

网友C:
而使用仿真器的时候,数据都要通过仿真器从DSP里取出来,传输给计算机,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速度肯定比较慢的。

楼主:
哦,懂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