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子,大家来看

楼主(2012-04-04):
这两天论坛怎么冷清了,发个帖活跃下气氛。

希望大家给出指点!

网友A:
相当的具有对称美

网友B:
板子简单。不过还挺好看

网友C:
我说句老实话,不怎样,晶振靠的太远,电池走线不规范,jtag走线也有问题。所以请lz再努力啊

楼主:
我说句老实话,不怎样,晶振靠的太远,电池走线不规范,jtag走线也有问题。所以请lz再努力啊
引用 网友C:

哦,电池线应该怎么走才算规范呢,能具体说说吗。
还有JTAG,应该怎么改进呢。
能大概说说吗。
以前就画过个51单片机的板子。这个是我画的第二个板子。

网友D:
布线很漂亮啊

网友E:
晶振怎么放那么远啊

楼主:
晶振怎么放那么远啊
引用 网友E:

这个距离应该没有啥大问题吧

网友C:
我们做东西能做好就尽量做好,电源线可以粗些,你有那么多的空地方,时钟和数据能粗就尽量粗点,按键一般放在自己顺手的地方,哪有放到上端的,布线不要出现直角和锐角,真的还需要多努力!!

网友F:
20M的可能会振`32768要起振费了劲了`

网友G:
线布的太细了。

网友H:
依原理布局布线,其次是工整问题,
典型的漂亮第一,实用第二。

网友I:
问题太多了:
1.你的去耦电容没有起到作用
2.晶体布的太远
3.电源走线过细
4.晶体走线出现锐角
5.JTAG走线出现锐角(建议用swd)
6.板子过大,走线不规范
7.过孔离引脚过近
8.锐角过多
9.定位孔用了pad(生成Gerber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J:
问题太多了:
9.定位孔用了pad(生成Gerber ...
引用 网友I:
用pad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求教用pad有什么问题,我做了七八块板子了,都是定位孔用的pad,也是生产Gerber文件发出去打样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求教14楼"wznpmm"?

网友I:
导电孔 : via

插键孔: pad

特别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pad跟via用混着用,导致出问题

1) 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 发给工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你的插件孔上也会上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  争执点:插件孔要的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你怎么盖油了,我怎么用,在说这话的时候请你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

2)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 把文件发给工厂,下单要求是过孔盖油,有很多客户用pad(插件孔)来表示导电孔,从而导致你的导电孔开窗,可能你想要的是过孔盖油,到时候可能争执点就是,我要的就是导电孔盖油,为什么给开窗了呢,那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文件设计!

嘉立创对此点:以经再三强调,如果你是via就按via处理,如果是pad就按pad处理!因为没人会知道你那是导电孔,那是插件孔,而via跟pad是唯一的标识,请大家清楚!

二)via在转换过程中,因设计不标准或是你对转换gerber设置规则不清楚,而导致出问题

3)当你发的是gerber文件 那工厂厂家则无法分出那些是过孔那些是插键孔,则唯一能识别的是按文件加工,那有助焊层那就有开窗! 争执点:我要的过孔盖油的,你现在给我开窗了,我可能导致短路,那请检查一下你的文件,你出的gerber就是菲林文件,工厂没有办法来检查你的是导电孔还是插键孔,请你检查gerber文件,是不是有助焊层,有的话就开窗,没有的话就盖油

三:如何在protel  或是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在是最标准的做法,如果设计标准了,则一定不会出错!

在protel中 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 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 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

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
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s,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

总结一下:

            pad按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

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L:
晶振的位置太夸张了,中间部分看起来很漂亮,看到晶振就哦哦。

网友M:
看了评论,学习了不少!

楼主:
9.定位孔用了pad(生成Gerber ...
引用 网友I:

关于PAD和via这个怎么能够错呢,软件默认的不就是对的吗。

网友N:
这板子画的太嘻哈了:)
心脏的确是心脏啊,四通八达

网友O:
这板子完全可以缩短到和两侧连接器长度一样。

网友P:
来论坛散散心,学习过 。

网友Q(2013-03-18):
过孔  11mil/10mil 太另类了
滤波电容  你应该先 经过滤波电容才到管脚
电源线一般40mil以上才是1a的  可以加大
铺铜距离信号线 要10mil以上才好
一般的铺铜层是地层 不是电源层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问题太多了:
1.你的去耦电容没有起到作用
2.晶体布的太远

真仔细,向你学习。我觉得他不应该铺地,铺地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S:
晶体放的有问题,

网友T:
只注重外观,真的产品布线成这个样子会被上级骂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I:
导电孔 : via

插键孔: pad

你好,我做过了很多板子,像你说那那样。我明明放的是via ,有的板子做出来的是开窗,有的板做出来是过孔盖油,过孔盖油才是我想做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V:
楼主,厉害啊,我完全看不懂,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