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和分布电容的选用

楼主(2012-04-04):
耦合电容和分布电容的选用
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
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
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
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
这就是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
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
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 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
化大小来确定。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
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
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 的去耦电容有5μH 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
在7MHz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 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 以上的
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 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 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
效果要好一些。每10 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 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
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
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
取0.1μF,100MHz 取0.01μF。
分布电容是指由非形态电容形成的一种分布参数。一般是指在印制板或其他形态的电路
形式,在线与线之间、印制板的上下层之间形成的电容。这种电容的容量很小,但可能对电
路形成一定的影响。在对印制板进行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这种影响,尤其是在工作频率很
高的时候。也成为寄生电容,制造时一定会产生,只是大小的问题。布高速PCB 时,过孔
可以减少板层电容,但会增加电感。
分布电感是指在频率提高时,因导体自感而造成的阻抗增加.
电容器选用及使用注意事项:
1,一般在低频耦合或旁路,电气特性要求较低时,可选用纸介、涤纶电容器;在高频
高压电路中,应选用云母电容器或瓷介电容器;在电源滤波和退耦电路中,可选用电解电容
器。
2,在振荡电路、延时电路、音调电路中,电容器容量应尽可能与计算值一致。在各种
滤波及网(选频网络),电容器容量要求精确;在退耦电路、低频耦合电路中,对同两级精
度的要求不太严格。
3,电容器额定电压应高于实际工作电压,并要有足够的余地,一般选用耐压值为实际
工作电压两倍以上的电容器。
4,优先选用绝缘电阻高,损耗小的电容器,还要注意使用环境。

网友A:
值得参考的电容选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