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DC-DC,正负两路输出的电源芯片吧

楼主(2012-04-04):
因为用到正负电源,只能用一路输入比如5VDC,变换为正负输出的两路DC。
输入电压最好是在5V,但这个可以另外确定,输出要正负5V最好,电流在50—100mA左右即可。

请问谁有现成的型号,请帮帮忙,谢谢!

补充,不要求隔离输出,输入输出最好是共地的。

网友A:
直接线性吧  电流不大

网友B:
干嘛要2路啊
你输入5V 输出5v 直接过来不行吗?
至于-5v 最简单的2颗7660并联。
你要找电源方案,最好还是明确你的输入输出。

网友C:
34063.
如LS所说,确实蛋疼啊
5V输入,然后±5V输出,5V to 5V还用纠结个毛啊

网友D:
不要求隔离输出,输入输出最好是共地的。
********
那就+5V直接输出
-5V电流小的话随便找个Charge pump来做,电流大的话随便找个Buck IC来做

楼主:
我需要-5V,明白了吗

4# 不亦心

楼主:
能给我一个型号吗?
拜托!

5# lyjian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是想一路DC输入,然后正负两路DC输出。输入和输出共地。
输入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5V;
输出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固定的正负5V;

我这里的5v是一个特例而已。

网友D: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是想一路DC输入,然后正负两路DC输出。输入和输出共地。
输入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5V;
输出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固定的正负5V;

我这里的5v是一个特例而已。 ...
引用 楼主:

不要说得模凌两可。
什么“输入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5V;输出电压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固定的正负5V;”
固定和范围都有不同的做法。

楼主:
我是来找答案

咬文嚼字很没劲。

楼主:
你有型号就告诉我,没有就算了
如果要求输入5V,也可以;输入电压在一个范围之内,那最好。

鄙视有些人!

网友C:
无语,打酱油路过。。。。

网友D:
哎!
都什么人啊!
不错,鄙视有些人!

网友E:
可以使用TPS65130或使用TPS54160来设计,请参考以下资料:
http://www.ti.com.cn/cn/lit/an/slva369/slva369.pdf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5130

网友F:
看看这个正负压电路是否可行.不过你要的输出电压太低了.
QQ:172707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