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在线调试单步运行,PendSV不能立即响应?

楼主(2012-04-04):
大侠求助:为什么啊?

网友A:
单步(步入)时是禁止中断的,可以在下一行使用run to here.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 PendSV 的?
PendSV 本来就不能立即响应的. 一般在 os 里完成后续的工作(比如上下文切换).
如果你想立即响应, 就用 SVC 好了.

楼主:
ls,pendSV是可以立即响应的,只要没有其他中断产生。ucos ii就是利用pendsv来实现上下文切换的,但是pendsv的优先级被设置为最低,是为了防止打断其他中断。所以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