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关于LM358作为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接法:C:\Users\sqq\Desktop 单电源5V
当2脚电压大于3脚时,输出0V
当3脚电压大于2脚时,输出3.5V
该电路单独能运行,可是当接入到总的电路时却无法运行,这是总的电路图

前面一个LM358作为一个运算放大器
后面一个LM358作为一个比较器,端口7接到单片机端口中
问题是当电路通路时,端口7输出电压不停变化,1点几伏,2点几伏,0点几伏都有,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小白一个,望懂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运放改用双电源,或者输入端加直流偏置。

网友B:
作运放的话2.3端接反了,实物是咋接的

楼主:
实物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图接的
我做的是一个单片机心率的测量仪
手指伸到D1和光敏电阻R19之间,心脏跳动会影响血液浓度使得光敏电阻变化,在经过C4的耦合,LM358的放大以及电压比较器的A/D转换后送入单片机中计时,上图中7端接到单片机中。

网友C:
运放就是运放,比较器就是比较器,最好别混用。

网友D:
最好加一点正反馈。

网友B:
先将前个运放接同相放大,这样的话要双电源或偏置电压,后级比较改为滞回比较器输出

网友E:
运放U2:A   2.3端接反了吧?

楼主:
嗯,第一个放大器2、3端我画反了。。。;P感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