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MS1117给CC1100,低压单片机和BISS0001供电行不行?

楼主(2012-04-04):
用一个9V电池,一个AMS1117转换成3.3V同时给CC1100,低压单片机,和BISS0001模块供电(一个热释电模块是一个BISS0001的典型电路),做的是一个无线热释电感应器,感应到有人的时候发送信号通知主机。请问用一个AMS1117给这三个主要器件供电行吗?因为AMS1117好像比较便宜,我是做毕业设计,不是做公司的开发,谢了

网友A:
1117,自身功耗超大,用在电池系统不合适。
建议用两个LDO分开给CC1100和MCU&biss0001供电,以尽可能减少射频发射对MCU和热释电芯片的影响,比如用SGM2200或者HT7133,自身功耗都很低

网友B:
做毕设 无所谓了,就1117吧,反正电池也用不了多久,过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