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测量外包

楼主(2012-04-04):
1.煤在燃烧前,被磨成粉末,然后被吹风机吹起,通过管道,进入燃烧炉,现在找人外包:
1.测量出磨成粉末的大小(大了燃烧效率不行,小了浪费吹风机电能)
2.显示出测量结果,并能远程传输测量结果
3.在系统上最好同步显示测量结果。

有些没有做过的,有想法的,看帖的也请跟帖指导指导,帮忙出谋划策。
做过类似项目,或者做过这种的产品的,联系:longyuan12@163.com
项目价格具体谈。
谢谢

网友A:
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的人,估计可以做世界上最强的导弹拦截系统了,呵呵

网友B:
这可是一个行业应用,要先介绍一下行业背景,同类产品的情况,系统的工作指标和环境条件等

网友C:
莫非煤老板搞高科技?应该是很有价值的项目,顶一下。

网友D:
可以用尘埃粒子计数器进行检测

网友E:
这个应该用图像来处理判别

网友F:
从应用上来讲 重要的是燃烧炉的温控效果以及整个煤粉输送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曾经给山西某工厂做过一个煤粉输送系统的方案   采用的是称重的方式

从客户那里未曾听说过对煤粉颗粒度有量化要求  当然煤粉已经磨的很细了  以现代的工艺水平把煤块磨成粉末并不是什么难事  映像中其颗粒大小跟面差不多

网友G:
行业应用很难外包

网友H:
煤--->粉末----->吹风机----->管道------->燃烧;

没什么可行性啊;  粉末怎么可以完全都进入管道呢?
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I:
一次风有讲究的,风速够大才不会在管内积粉,而与二次风混合的那个一次风风嘴更有讲究,不然回火了就是大事故了

网友I:
一次风管的煤粉比,温度,流速,含氧量,头大。俺曾想过能不能引废气静化了来作一次风气源。一次风管的爆燃率是每锅炉每三年一次

网友J:
PM10  PM2.5  。。。。

网友K:
5楼提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用尘埃粒子计数器。管道上引出一个小的测量旁路,用尘埃粒子计数器的方法检测。
这东西做出来估计能挣不少钱。论坛上有位做新式锅炉水位仪发家致富的。
lz是龙源吧。

楼主:
先说明下,用尘埃粒子计数器这个不现实,第一,成本高
这个确实是用在火力发电系统里面的,
楼上有几位说的就是应用场景,磨煤机,磨成粉后,被吹起,
国外现在又类似的产品,用静电测试出来的具体如何实现,也说不来

网友B:
利用静电的原理,可以是设法使颗粒带电,再用几个极板吸引带电颗粒,测量极板的电流,以极板的距离区分颗粒质量。用光散射的原理可能也行。其实可以采用的原理不止一种,但关键在于工程实现,比如成品的可靠性、安装方式,环境的温度、防粉尘、防爆要求等。
在线测量不要指望达到很高的精度。另外,仪器样机出来后肯定还要做大量的试验,采集数据,据此对仪器进行标定。
至于远程传输、实时显示,都不属于核心技术,容易解决。

网友L:
哦,原来是龙源电力的哦??

网友A:
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基本无解,呵呵,还要讨论,那我就说说吧
楼主要求的是:.测量出磨成粉末的大小,看清楚了
说说楼上几种方案:
先说相机方案为什么实现不了
1\需要测量的是,碳粉末,相机使用过程中最怕什么,灰尘,不知碳粉末是不灰尘;
2\相机如何安装的问题
3.相机捕获问题,一般相机才几十到一二百帧;被吹风机吹得碳粉速度是多快
二\静电测量
1\如何测算颗粒大小与电流的关系,而且极板上颗粒多少,你根本无法控制
2\带静电的颗粒,即使不想让它跑到极板上,它也会自动跑过去,到极板后,即使你知道了颗粒与电流的关系,那么怎么把它从极板上清除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事
综上简述,即使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也无法测出全部的东西,更不谈精度,如果把这套装置就算能弄出来,那么消耗的能源也许永远超过了无法燃烧的能源

网友M(2012-08-31):
支持18楼的说法。
补充:
二\静电测量
3、煤粉是相对导电的,用静电?
4.可燃粉尘最忌静电,不怕尘爆?
建议楼主从粉末大小对燃烧效果的影响入手,你都说“大了燃烧效率不行,小了浪费吹风机电能”;那么测量燃烧效率和风机能耗--燃烧效率低了就磨细点,风机能耗大了就磨粗点,搞一个动态的控制系统,OK?

网友N:
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用pm2.5,pm10的方法根本不行。煤粉的流量很大的,你把探头安装在煤粉管的管壁上,按流体力学可以知那里的流速很慢,很容易在其他周围积煤粉。放在管中间,很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被煤粉流吹坏。
其次是煤粉流基本是一个流体,用静电的方式无法测量。
最有可能的方式是在磨煤机的出口处或煤粉管的入口处安装取样装置,对取样的样品进行测试,好像现在电厂里面煤场是有人工取样的,不过主要是考虑磨煤效率的问题,如果煤的品质比较硬就要磨的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松软的煤时间就软的一点。但是出煤粉时一定要达到合格煤粉的细度,人工采样就是检查煤粉的细度,调整磨煤粉的时间。
个人感觉实时测量煤粉颗粒大小没有什么意义,不如缩短取样周期。就是你知道实时粉粒大小,煤粉燃烧也不是实时的,煤粉还要通过输煤管、煤粉仓、送风管根本不实时。

网友N:
比较松软的煤时间就短的一点

网友O:
接触式的没法测,用传感器直接测量的都不行,视频的也不行。想想电厂的多少灰,更何况这是测灰的源头。
核磁共振测平均密度应该可行,难度高,一般人还真搞不了。

网友P:
联系 粉尘仪厂家 ,看看能否在 粉尘仪 基础上做 扩展的开发。
关键就是将粉尘仪的测量数据拿回来处理,再控制现场。

网友Q:
支持19楼的说法。
最终目的不是测量煤粉而是燃烧效率,产生的热能。

网友R:
19楼的建议是最具有可行性的。

网友S:
在一定风速下,单位面积所受的压力应与粉尘尺寸有一定的数学关系的。如果用这个办法或许能解决问题,但要做测试,同时要设计出在通道内的压力传感器。其它的方面解决相对容易。

网友T:
这个在工业烧煤的地方有很多要求,不过基本上不测细度。

网友U:
显微镜,摄像头,图像识别;
显微镜头前紧靠一透明薄玻璃,每次抓拍图片前都电动控制刷子刷一次玻璃;
还行啊

网友V:
我有好主意。这种东西直接测量颗粒的尺寸很困难,可以变通一下测量方法。
参考脱粒机的原理,用固定的风速吹颗粒,颗粒会根据体积(实际是质量,默认密度相同),被吹出的距离不同。在不同距离上收集颗粒,进行测量收集到的颗粒质量,就能判断出颗粒中那种尺寸的颗粒占主要份额。
颗粒越小,会被吹的越远。
缺点:不能实现实时测量,只能采样一次测量一次。不过可以实现自动采样测量。

网友W:
我公司可以做这个项目,有这方面的经验,价格比市场优惠,有意请联系www.gigamote.com   aaron.gao@gigamote.com  高先生

                                                                                    远博新宇科技